好多零件,怎么样选定是用锻件,铸件,还是板材?

楼主(2013-01-25):
想问下,好多零件,怎么样可以选定是用锻件,铸件,还是板材?谢谢!

网友:
根据受力和强度要求来确定,例如曲轴就最好用锻件,普通的轴用45钢,齿轮一般用20CrMnTi,或者其他耐磨材质。

网友:
学习了,摸索中。

网友:
多看看加工工艺吧

网友:
要根据受力情况和使用条件来判断

网友:
根据受力情况和使用条件来判断

网友:
根据使用状况来确定。你这个问题有点笼统了!

网友(点评):
确实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如果你做久了这行就深有体会。

网友:
根据加工方法来选择,什么形状适合什么加工方法

网友:
受力要求,拉弯扭按实际情况选择,再结构,用什么地方有什么用,轴上得装什么零件等

网友:
这个要懂材料性能,加工工艺吧

网友:
主要考虑,形状结构和力学性能要求这两方面,当然还有成本,生产类型等。

楼主:
好久没来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老板接了几份图纸,是关于轧机的辊系类零件(车床类),有轴承端盖,轴向调整套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怎么样才可以简单快速的区分,用锻件做合算,还是用铸件做合算。

网友:
呵呵,成本只是一个方面,用锻件还是棒料还是铸件,主要依据还是设计需求,再综合考虑成本、加工手段、工艺水平等等。呵呵。有时候你有的选择,大部分时候,你没得选的。呵呵。该做主的时候,要慎重,做出的选择要负责!不该做主的,或没能力做主的时候不要自作主张,有时候后果会很严重!

网友:
基本功的要求,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