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接头为啥无卡套式和扩口式?

楼主(2013-01-25):
液压软管接头为啥无卡套式和扩口式?只有硬管有吗?

网友:
卡套的形变很小的,想用卡套把软管卡住,不可能的。软管可以用宝塔形式的那种接头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塑料管尼龙管用卡套式效果很好,但结构稍有变动。

网友:
透明软管压力不太高可以用卡箍!

网友(2013-02-28):
卡套式是将卡套锁紧在钢管上的;扩口式是将钢管端口向外辊出一定的角度
只能用在钢管上,软管没有

网友:
查一下EATON的型号20411/20511和26711型号的软管接头,卡套式和扩口式

网友:
液压压力高啊,要安全啊,气动接头不能液压使用,不要乱搞,出了问题会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