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橡胶用什么刀?橡胶比较软 白钢磨损快了

楼主(2013-01-25):
有朋友介绍一种 能车橡胶的刀么?橡胶比较软  白钢磨损快了。

    橡胶滚筒,橡胶比较软 。 用了白钢。 4米不到的长度, 到最后 有锥度   大小头了相差1个多毫米。。。。

   现在暂时用 砂轮磨过去。。   太脏了。 味道也难闻。。   有人做过类似的么。。  有好方法介绍下

网友:
橡胶都这么磨损啊,第一次见,看来是切削热太大了,换个耐热的刀具吧

楼主:
不是   白钢的锋利度被磨损了。到尾部就 尺寸比 前面的大了。。。。

楼主:
我觉得应该放在机加工的。。。。。老鹰移这里来了

网友:
市场上有专门卖 橡胶刀的   可能是一种刀片

网友A:
PCD刀具。

网友(点评):
请解释一下PCD刀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D刀具。

  同问 。。。。  说详细点呢

网友A:
橡胶,众所周知是不太好加工的非金属特别材料,一般情况下用高速钢车刀及硬质合金车刀加工。由于受其刀具材料的限制,其刃口的锋利性和耐用度难以达到所要求的效果,往往在车削一小段后刃口就会磨损,变得不那么锋利了,以致不能顺利的加工下去,其已加工表面往往会出现像像扒树皮一样的现象,严重影响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传统的方法只能考虑用砂轮磨削,使生产成本增加。使用PCD刀具可以很好地解决该难题。该刀具采用进口的金刚石专用材料,车削时成25--45度偏角,大的前角和较大的后角使得刃口的锋利性和耐用度得以很好的发挥,其耐用度是普通高速钢和硬质合金刀具的数十倍,从而使原本使用硬质合金车刀一天加工3件左右的加工量增加到30多件的加工量,且加工表面质量优良。(引用)

网友(点评):
兄弟很专业啊

网友(点评):
我见过德国产的车液压密封圈的刀具,很是不错,是不是就是pcd刀?

网友(点评):
您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吧

网友A:
PCD刀具

网友(点评):
价格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把到价格是多少呢 ??

网友:
刀要磨好,加水,调整,粗精车

网友:
PCD 是人造金刚石刀具

网友:
用PCD车橡胶,好像太浪费了点吧,用高速钢刀加冷却液就好了吧,刀磨损了修一下也方便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比较经济

网友:
橡胶刀 有专门的刃磨方式,和一般刀具不一样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胶,众所周知是不太好加工的非金属特别材料,一般情况下用高速钢车刀及硬质合金车刀加工。由于受其刀具材 ...

表示很专业啊

网友:
找个做挂胶辊的问下吧,见过,感觉就是白钢的,主要在磨刀

网友:
车橡胶是种特殊的刀,原理很简单

网友:
首推PCD(人造金刚石),其次就是CBN(立方晶体氮化硼),选大前脚,大后角的,最好有修光刃,用白钢没效率的。我们就是用PCD的。

网友(点评):
xiexie 谢谢了。。。 PCD 什么价位的。。。这个活经过一个贩子了。。 PCD 价格高了 就没啥意思了。。弄懂的

网友:
用金刚石车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D刀具

这把刀不贵,  PCD刀头这么小。  PCD刀具 虽然比白钢刀要贵 但是比白钢刀要耐用多了。

网友(2013-04-09):
我们公司有专业加工橡胶的橡胶车刀,非常耐用。需要的话请联系我1361326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