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零件是机械手的关节部位,能否改为铸铝件?

楼主(2013-01-25):
有几个零件是机械手的关节部位,是焊接而成,重量太大,想改为铸铝的。各位看看结构如何改?
见附件图纸

网友A:
强度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够不够。

我查了查AL6061的特性,强度是够了

网友:
你这个使用铝合金估计强度有点够呛。

网友:
7系列的铝合金比45钢都强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查AL6061的特性,强度是够了

那就看看表面工艺了.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