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刀具代理吗,想买成型V型铣刀

楼主(2013-01-25):
各位大侠,想找一个把成型铣刀,可以用立式铣床加工V型槽,V型角度是45±1度,槽底部R角0.25±0.025
加工零件10*10*10cm正方形上铣深为2cm的V型槽,材料不锈钢。

以前用的是拉床拉的槽,但拉出来的槽表面比较粗糙,现在想改在立式铣床铣。

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下成型刀具!如有或代理这样的刀具请留个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
你好 我是销售刀具的  这种刀需要定做  确定好尺寸就行了  有需要联系我  QQ415678327

网友:
若是有工装见意嫩采购锯片铣刀

网友:
有标准装刀片的,有需求找我。

网友A:
整体、刀片都可以

网友B:
我一客户也和你一个情况
开始用拉刀成本高
后来订做非标刀具,单角铣刀,像齿轮那样的,效果很好。
你随便找个非标刀具厂家都能做吧。

网友C:
槽底部R角0.25的只能定做了,标准刀片R角只有0.2、0.4的    两个建议:1、装刀片的需要改磨刀片,成本比较高,但更换刀片相对方便,不用重复对刀,占用机床非切削时间较少。  2、采用焊接的,焊接的刀具成本稍低一点,可以重复修磨,换刀后就需要重新对下刀了。一般焊接的刀具不提供涂层,加工寿命上没有可转位的高。    整体的就不要考虑了,成本太高。      以上建议只针对单角铣刀式的,如果要立式加工,这个只能用整体合金铣刀了,如果没有特殊工艺要求,不建议采用立式加工,立式加工效率比较低,而且刀具成本相对较高,刀具寿命也不理想。
如有需要可以电话联系我,提供刀具解决方案18961166106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刀片都可以

是用什么样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客户也和你一个情况
开始用拉刀成本高
后来订做非标刀具,单角铣刀,像齿轮那样的,效果很好。

你客户用什么样的机床呢?

网友:
我知道有一款刀片刀它的角度正好是45,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常州迈伦工具可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槽底部R角0.25的只能定做了,标准刀片R角只有0.2、0.4的    两个建议:1、装刀片的需要改磨刀片,成本比较高 ...

楼主是常州的吗?是不是在西夏墅?你们公司是做哪一块刀具为主,能不能加个QQ

网友:
我可以提供高端的定制刀具,可惜楼主在苏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常州的吗?是不是在西夏墅?你们公司是做哪一块刀具为主,能不能加个QQ

QQ947465887    我公司主要生产的是可转位刀具。

网友:
我有,昆山的。 联系电话15950170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