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配流盘上的小斜槽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3-01-25):
(图片)

网友:
做个专用夹具,再用专用铣刀

网友(点评):
多谢,不知是什么样的铣刀?

网友:
专用铣刀铣的,铣刀头部形状类似于普通钻头头部,铣的过程是铣刀即做水平运动又做垂直向工件方向运动。

网友A:
我知道高压柱塞泵里的柱塞的工艺,我做过。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做的是哪种柱塞?希望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高压柱塞泵里的柱塞的工艺,我做过。

大侠可否讲解一下呢,最后是否配研呢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高压柱塞泵里的柱塞的工艺,我做过。

可以讲解一下吗,我是做柱塞泵维修的。你以前在赛克思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高压柱塞泵里的柱塞的工艺,我做过。

我是做柱塞泵维修的,期待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可否讲解一下呢,最后是否配研呢

要研磨的,找个平磨过的铸铁板,呈8字型研磨,磨料要细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高压柱塞泵里的柱塞的工艺,我做过。

普通高压油泵里的,带铜头的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