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量规设计,请教

楼主(2013-01-25):
现在需要检测一个内孔的尺寸,需要做检具,做的塞规的形位公差应该是什么?圆柱度?还是什么?
如果这个内孔有圆柱度要求,检测的时候可以在塞规上体现出来吗?

网友A:
肯定要有圆柱度要求。一般为工件公差的1/3-1/5。量规一般为综合测量性质,即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同时被测量。故,还需根据要求,分配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有圆柱度要求。一般为工件公差的1/3-1/5。量规一般为综合测量性质,即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同时被测量。 ...

就像上面的图的尺寸,应该怎么设计,根据查资料,我现在可以确定量规的基本尺寸及上下偏差,和粗糙度等要求,像你说的,通规和止规的同轴度根据情况定在0.046/5-0.046/3就可以了吗?这样也可以检测上图同轴度0.015的同轴度了?

楼主:
用塞规怎么同时检测同轴度呢?尺寸是如何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