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螺纹底部退刀槽怎么画?

楼主(2013-01-25):
 proe螺纹底部退刀槽怎么画?上面的我知道下面的加个倒角就不行了

网友A:
扫描切除
! 莫非楼主想要更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切除
! 莫非楼主想要更简单的办法

导引轨迹怎么画,使切入处自然过渡

网友:
引导线长一点就行了

网友(2013-11-05):
我也是这么画的

网友:
螺旋扫描,然后选平面 草描绘制 轨迹,轨迹的末端是一个圆弧,草图绘制完以后,系统要求输入节距值。后确认打勾,后进入绘制草描剖面,在起始位置绘制三角形,完成后 需要设置切割方向,默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