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错误属于可以原谅的范畴吗?

楼主(2013-01-25):
最近做一个排废线改造 ,其中要用皮带机,没有在现场测量数据,直接拿甲方提供的土建图算的长度 。 结果果断悲剧了,皮带机短了500mm左右,给甲方打电话说加个溜槽来解决皮带机过短的问题,对方态度很坚决要让换皮带。。。。。。  血的教训啊 以后遇到改造什么的一定要自己现场测数据  现在正纠结怎么办呢,弄不好过年都回不了家,要去现场。。。。。。悲催

网友:
合同没写清楚么?
按甲方提供数据进行设计,安装过程中如因数据有误造成的问题,由甲方承担。

网友:
教训深刻,深表同情!小心谨慎无大错!

网友:
我这也经常有这样的事,哎烦人

网友:
呵呵,以后得注意啊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设计者的不严谨形成的。

网友:
我也说件事情吧

上次我是做一个电力系统接地装置组合柜,先是问设备厂商要了电力设备的安装尺寸外形尺寸,然后又问设计院要了电缆沟和埋管的土建图纸,都有设计院签字盖章的(传真件)。因为路途遥远(新疆),无法现场确认,于是我打了电话,再三确认土建图纸无问题,与现场情况保持一致,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就开始作图。

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很轻松的,因为资料什么的都齐全么。结果现场安装那天,打电话过来说,柜子底部出线孔与土建预埋电缆管位置根本对不上,也就是无法安装,电话里吵吵闹闹,说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无法按时并网运行,要我们承担全责。
于是我无奈,连夜飞机,去了新疆。当然,把得到的土建图,厂商设备图什么的,都作了复印,带上了。到了那里,那边的设计院主任什么的,很凶,说我怎么做的箱子,这种错误都要犯。当时我没和他争论,现场测绘了电缆沟和电缆埋管尺寸,画了草图,和得到的土建图纸对比,发现,偏差很大。
我什么都没说,把2张图纸直接拿给那个主任看,他看了以后,什么都没说。然后似乎和什么人商量的一会,过来和我说,这个似乎不是你们的责任,现在您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如果不能按时并网运行,问题真的很大。
本来我想什么都不管看笑话的,后来看看他态度好了很多,而且不解决回去不太好交代。于是对比了测绘的草图和我自己的柜体图纸,发现现有电缆管位置略微和设备位置干涉,只要把设备移开点,再在柜子底部打孔,让电缆穿进柜体就行了。又测量了安全距离,发现当时设计时候留了余量,移开后依然可以满足安全距离要求。于是,画个草图,告诉现场如何施工,再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已经圆满解决。
事后那个主任还专门请我吃饭喝酒,那次喝得真够爽啊,哈哈。

给楼主作个参考吧,如果不是你们的责任,也就是甲方提供的图纸是盖章确认的,并且合同写明按甲方图纸施工,一定要据理力争,当然另一方面也得帮人家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做设计真的留一手啊!必须写纸面上的才行啊

网友(点评):
其实当时我并未想着留一手,只是土建施工必须有相关资质,土建图纸如果没有具备资质的设计院签字盖章确认是无效的。

网友: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楼主以后要小心了! 不要嫌麻烦!现在的麻烦省却了以后的闹心

网友:
小心为妙啊,现在的人不得不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