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刀磨具问题,批量线切割慢走线成本太高,急寻可行方案

楼主(2013-01-25):
工件长160mm,最宽处60mm,由3片小的和1片长的叠铆而成,中间是个“工字”型的孔。

每个单件都是冲模落料而成,工字孔圆为φ25,中间两个凸角冲落料尺寸为8正0.2---正0.6,4片叠铆之后使用如图的1-3号推刀在油压床下顺次推出工字孔,钳工打角尺光隙法对刀保证推刀的垂直,其它尺寸都能满足,8要求最后是负0.03---0。

可就是这两个凸角尺寸8,以前用双螺旋推刀总是要负0.2左右,10几年来都是这个精度出的厂,现在要求改进,车间工艺认为是推刀问题,要求磨具重新设计了单螺旋推刀3把,就是图片中的3把。

现在我们模具分公司还做不出来推刀了,外委浙江一个什么厂制造的,结果3把新刀回来后,试模,尺寸8还是负0.2左右。

我作为设计工艺,认为是角尺对刀只能保证刀的垂直,在圆周方向上没有定位基准,偏个几分的角度,肉眼根本看不出,所以总是出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把这3把刀尺寸8的刀口单边都磨大0.05---0.1就可以解决,高手是否同意此点。工件是断路器的一个杠杆,这个尺寸8与之配合的转轴是8公差为0---到正0.03,每次都是负0.2会导致配合位置过松而影响断路器的动作值。

为了应急,这些个单件外形及工字孔用线切割慢走丝加工过,可以达到8公差负0.03---0的要求,但这只是应急,批量线切割慢走线太费成本了。

请高手指点可行方案。

网友:
三把推刀么,磨大一把就能有结果了。我也觉得磨大可以,但还是先下手一把为好;也不比一次磨大到尺寸,先少来点看看方向对头不?

网友:
刀检测下,如没问题就检测下夹具和工件变形问题。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
帮顶一下帖子,期待高手

楼主:
回答网友疑问,1、三把推刀是逐级切削的,1的出是2的入,2的出是3的入,2出后,尺寸还在正公差,但用完3后,就负近20丝。2、没有夹具,就是工件放油压机底座上,推刀直立在工件上,靠钳工打角尺将推刀找正垂直,然后开始压推刀入工件。问题可笑的是,10几年来都是这个负公差出的厂,到断路器上再想办法弄紧,现在老同事退休了,轮到我这等小辈来管理这些产品,现在都要求严格按图尺寸生产,车间就做不出来了,需求我们技术员来解决,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几十年的东西,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出了厂,现在要求按图生产,好多东西都做不出来,包括模具那边也是,好多模具要求复制时,因为老同志退休或离世,好多模具都做不出了,甚至设计都设计不出来了,其实问题答案很简单,一是现在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很现实了,没钱的项目大家都不愿付出,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一个车间主任家里就买两辆车,30多万,是我们工人不吃不喝10年的收入,所以我们都没热情去做事了,即惭愧又悲哀。

网友:
LS说得对~做事没热情  现在都是普遍现象

网友:
您能确认不是你的推刀有问题吗?

网友:
要想不松,起码要10个丝以下。估计推刀时不垂直。。。。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冲孔”与“铆钉”的叠铆处

网友:
推刀感觉没有拉刀来得稳定些

网友:
似乎没什么难度,还有这个3丝公差用的着慢走丝么?
关键点你后面用的推刀是一圈圈的,这个适合孔长的地方,2个刃口的距离要小于孔长度.
以前用的双螺旋是什么样的?还有推刀尺寸是否合格。如果你所说的以前的刀是如螺纹状的对薄板孔合适。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图纸。觉得如果在加工过程中定位依靠人工定位是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建议您是否可以在一号件上增加定位工艺孔。或者另外设计一个定位夹具。其实,这样的定位夹具对你们这样的工件应该不难!另外也要检查一下推刀的尺寸!
工作出现问题别找借口,这在任何单位都是行不通的!

网友:
感觉12楼说的对,还是工具不适合工艺的问题

楼主:
我们没法检测推刀是否合格,只能在产品上试模,起码12年前设计的老推刀推出来是这个问题,2012年请浙江的模具设计单位设计和制造仍然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产品从九几年开始投产就没有达到过图纸要求,只是要求检验没这么严格,整台断路器装完之后来点小动作就可以让产品满足设计要求,就可以出厂了,断路器是别家单位设计的,推刀是专业模具公司设计的,他们说只能设计成这样,我们也提出过人工肉眼定位不准确,希望模具设计一个定位的工装,可两家模具公司的设计都说只能设计成这样,所以只能这样,要不怎么到这个大论坛里面来找高手解决。

楼主:
不知道13楼模具小侠是哪家公司的,是否你的单位是个人人勤奋,人人敢于负责的单位,都是内行领导内行,都是克己奉公,如果是,本人非常向往去你们的单位,我工作很少找理由,也很少推卸责任,所以干了7年,还是个技术员,那些会推卸责任,会找理由,会忽悠的都当了副处长,副科长,人力资源部长,几个和我一样,做事冲前头,吃饭坐边头,发钱拿零头的本分,正直的技术员就还是技术员。所以,我不相信你说的。

网友(2013-03-09):
楼主有没有注意推刀推过前后底圆的尺寸变化情况,还有旋铆后各板的同心状态如何?

楼主:
回答17楼的,圆25和尺寸17都在公差范围内,就这个尺寸8,很明显是角尺对刀时,可以保证垂直,却无法保证角度,随便变动个几分几秒,几丝的公差就超过了,虽然找到原因,却也没办法解决,因为请了本公司和浙江的专业磨具设计人员都说工件薄了,只能设计成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改线切割工字孔,不是慢走丝,是快丝走慢点,完全可以达到公差,就是那些落料,冲孔的磨具都用不上了,反正是大国企,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