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自动伸缩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1-25):
我们准备为电镀槽加一个盖子,盖子的主体结构希望利用天线自动伸缩的原理,或者钓鱼杆差不多,要可以自由地伸缩就行了,但我们不知如何制作的,不知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请告知,最好还能提供图纸,衷心感谢!

网友:
我也相知道.

网友:
留个脚印,等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车辆天线的伸缩,是天线最顶部的那节连接了一根尼龙齿条。其他的不多说了。

网友(点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有图纸更好了,拜托。

网友:
盖子侧面加个气缸或者液压缸,三角形支撑就完成了,可以像盖箱盖那样盖上或者打开,PLC控制,或者开关控制。

网友(点评):
因空间有限,气缸和液压缸占用的空间都比较大。所以希望采用风琴罩的方式,加在上面,用时伸出,不用退回,至于控制,您说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
不过要考虑是否有腐蚀的问题。

楼主:
我希望知道原理了,如果能提供原理图更好了。

网友(点评):
想起小原的样本上有这东西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估计图纸人家是不会给的

网友:
电机加个齿轮齿条不行吗??

网友:
座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我还以为大家都拆过伸缩天线呢。

伸缩天线内部有一根尼龙的齿条,下面有个步进电机,上面的轮子上带有齿,电机转动后卷绕齿条,尼龙齿条有弹性,可以弯曲,就缠绕在轮子上,或者前面有个容料仓,电机仅仅负责传动,容料仓负责收纳卷入的齿条;在伸长的时候,齿轮反向转动,将天线顶出。尼龙齿条有韧性,所以也能将齿条顶出来。

你的电镀槽如果上方空间较大,则可以采用齿条传动,如果空间不大,那么就采用那种升降梯的结构,平行四边形结构。

图纸我是没有啊,因为我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如果你要插秧机图纸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几张,哈哈……

网友(点评):
4、5节的天线如何实现,也都是齿轮吗?

网友:
晕,我的详细讲解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大家都拆过伸缩天线呢。

伸缩天线内部有一根尼龙的齿条,下面有个步进电机,上面的轮子上带有齿 ...

最后一节天线的底部具有两个铜片,能够使得该天线在向后滑动时不会滑出次级天线,以此类推;伸出时则有个台阶使得不会伸出次级天线。我估计你没玩过天线,小时候收音机上的天线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大家都拆过伸缩天线呢。

伸缩天线内部有一根尼龙的齿条,下面有个步进电机,上面的轮子上带有齿 ...

我要插秧机图纸。呵呵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大家都拆过伸缩天线呢。

伸缩天线内部有一根尼龙的齿条,下面有个步进电机,上面的轮子上带有齿 ...

没错,天线伸缩就是这个结构!关键是尼龙齿条。如果需要很大推力的,刚性负载,这种柔性齿条结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