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采购:型材/钢板下料冲孔折弯卷板焊接的柔性设备或生产线制造厂家

楼主(2013-01-25):
急求国内较好的型材/钢板下料冲孔折弯卷板焊接的柔性设备或生产线制造厂家。

主要是型材剪切冲孔卷圆的设备厂家或生产线厂家,钢板2-16mm厚钢板的下料冲孔折弯卷板焊接柔性设备厂家或生产线厂家,国内做的最好的是哪家啊?最好能给个联系方式,国外那种华而不实的不要,要高效率低成本灵活的设备,如果能在我现有普通折弯机卷板机冲床基础上改造更好!

只要设备好用,我们会大批量采购的,谢谢各位推荐啊。

湖南长沙。

网友:
很好的商机啊

网友:
高效率低成本灵活的设备,没有

网友(点评):
同意, 沒有那么好的事

网友:
能告做什么行業嗎? 出得起錢, 買好的了

网友:
想便宜高效率就专用生产线。

网友A:
大型柔性生产线,价格不是一般贵。厚板加工还不如分开买设备搞不好还能买两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柔性生产线,价格不是一般贵。厚板加工还不如分开买设备搞不好还能买两套呢。

单个设备也行,最好带自动上下料工装,一台设备上能完成冲孔和冲剪斜截面,能适应不同规格的。我们现在有一台这种设备,但是只能冲剪8个以下角钢

网友(点评):
冲8个厚的角钢?,还要完成冲孔就比较难了吧。还不如直接上激光设备。

网友(2013-09-02):
楼主,请提供具体的技术要求和参数,我司是专门做工厂自动化改造的!QQ375877810,楼主可以和我联系一下,大家详谈好吗?

网友:
16个厚的板子,冲孔、卷板、折弯、焊接都是难题,更何况要在生产线上完成。我估计国内玩这种生产线的厂家寥寥无几。你可以去联系一下搞汽车大梁的。另外,16个厚的板子要玩冲孔是很不合理的,建议用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