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轴向柱塞泵的容积效率才60%?请液压专家指点。

楼主(2013-01-26):
为什么轴向柱塞泵的容积效率这么低。
我这里的 工况比较复杂,轴向柱塞泵的转速是脉动的,脉动周期是2.7秒,每个周期内都是在1秒多左右从0加速到700r/min,然后又停滞一秒多,不断的循环,最后测得容积效率才60%多一点,怎么会这么低,是不是由于配流盘、柱塞与缸体之间的间隙导致?我如果换成径向柱塞泵呢?或曲柄连杆泵,会怎么样?请资深液压专家指点。

网友:
这主要是你的行程太短造成的,你可以加大行程看看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使用液压泵的,学习一下。
请问为什么要让泵这样工作?电机控制是不是很复杂?工作压力是多少?

网友:
60%......则么漏的那么大,这样的配油盘要差多少啊,可能是工况的原因

网友:
如何泄漏量这么大,泵温度很容易高

网友:
哥们,在机械CAD论坛我刚刚回答了你,我认为我的答案是有道理的,所以在这里重复一遍:我认为你测的容积效率是在正确的范围内。任何一种油泵都有最低工作转速,低于一定转速容积效率就会过低。因为转速低,也就是泵转一转的时间增加了,意味着在同一转内泄露的时间也增加了,所以转一转泵出的压力油就会减少。另外我们从多个厂家的样本也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即每个厂家都把泵的容积效率尽量往高写,最低没有低于75%的,同时写上最低转速大于几百转/min,而楼主转速从0开始到700,而且反复循环,所以达到60%容积效率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
正常的范围。楼上说的有道理。对液压泵,转速越高,在同等压力下容积效率越高的。
你的转速都是很低的转速,能得到60%确实已经不错了。
你的工况不能考虑采用小泵+蓄能器的方案?因为你的工况,感觉电机都不一定受得了,冲击过程严重,会导致整体寿命和可靠性的

网友:
楼主应用不合理,容积效率随着转速升高增加
贝贝老师说的对,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轴向柱塞泵,听说径向柱塞泵的低速好些,不知道我改成径向柱塞泵,容积效率会不会提高,再不行改成曲轴连杆泵。

网友:
本人理解你用的是轴向柱塞恒压变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