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的模具如何做才最好呢?

楼主(2013-01-26):
这个工件的模具如何做才最好呢?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工件的精度要求在±1mm之内,需不需要校正弯曲呀?

楼主:
但校正弯曲所需的校正力太大了,设备投入太大,有必要做校正弯曲吗?各位老师?

网友:
是钣金的么?还是塑料的

网友:
不注明材料,很容易看成是钣金折弯了

网友:
是钣金件吧?

网友(2013-04-03):
什么材料啊?如果是钣金件的话,直接折弯机就可以。

网友:
不给条件,如何让人给出正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