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中偶尔会有一两件折反方向,应该怎样管控?

楼主(2013-01-26):
我们也做一些批量的产品,在折弯工位的时候,作业人员对图纸设备都是比较熟练,一批中偶尔会有一两件折反方向。对于这种事情应该怎样管控?其实其他的工作岗位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事后全检不太可能,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

请大侠支招!

网友:
1.在折弯的模具上想办法,使得零件只能按照一个方向放进去,避免放错方向。
2.零件在工序间流动时,一定要按照一定的方向摆放在物料车上。物料车也建议想办法做成只能按照一定的方向摆放零件的。防止折弯时拿错
工件的方向。
3.在以上都准备好的前提下,告知工人,如果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按照一定的比例扣奖金。

楼主:
刚刚国外投诉了一款100件产品有两件折弯方向错了,这款产品两边折弯尺寸一样,就是主体上有个孔到边的尺寸确定正反面。

网友(2013-06-30):
所以说,看似简单的产品包装箱盒设计,如果设计得好,也能做到验货的作用。

好的夹具设计可以使员工只能正确操作,好的箱盒设计也有可能做成只有合格品才能进去。

全检,也可以考虑流水探针电眼等自动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