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钉螺栓引用哪个国家标准?

楼主(2013-01-26):
不锈钢螺钉螺栓引用哪个国家标准?

谢谢。

网友:
国际标准公制:欧洲亚洲(不包括英国),英制(英国的标准),美制(美国在英制前提下分得更多规格)

楼主这个问题难解释。一般管制螺纹基本都是英制。工业用的标准比较复杂。中国本土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基本都是以公制为主。

网友:
楼主问的应该是GB里面的哪种标准,而不是“哪个国家”的标准吧?
如果是只有的话,可以查查紧固件的国家标准即可,那里很全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