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下安装了proe5.0,能安装,但是反应非常慢

楼主(2013-01-26):
我在电脑里面安装了proe5.0,能安装,但是反应非常慢。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电脑是今年新买的笔记本,配置还算可以。

网友:
软件冲突问题吧?

网友:
刚打开肯定慢,如果是打开后进行一些普通的建模也卡,那么你的电脑有问题,或者是软件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