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走丝线切割不锈钢件后表面有浮铜,请教如何去除

楼主(2013-01-26):
由于零件线切割后需要磷化处理,浮铜导致无法进行磷化,尺寸位置要求严一些,钳工抛光无法保证,有没有好一些的方法或者除锈剂可以推荐,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用草酸浸泡可以不?
我们这边都用他去氧化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草酸浸泡可以不?
我们这边都用他去氧化层的.

应该不是氧化层,用酸洗不掉,磷化前有酸洗工序道

网友:
浮铜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