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带轮的问题

楼主(2013-01-26):
谁能介绍一下

同步带轮 齿形是用什么设备做出来的吗,  是滚齿机吗 ? 轮壳是铝的怎么和缸套弄到一起的。

网友:
有滚的,有铣的,有切的,不同的加工计算的公司不同,机械设计手册给出了切出直线齿廓的特制刀具、标准8号渐开线齿轮铣刀,标准齿轮滚刀的三种计算方法。至于怎么套到一起的。我觉得是过盈配合不怎么对,大多是先铆接后表面处理下(纯猜的)

网友:
加工方法楼上己经介绍了,至于护边套是用旋铆机加工的,也有简单的用点冲压的.

网友:
齿形是滚齿机做出来的。挡板是挤压上去的。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找我 miy-flex@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