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与旋转物体接触后的速度

楼主(2013-01-26):
一方形薄片缓慢进入两反向旋转的滚轮区,滚轮对薄片施加10公斤力,薄片下表面接触为线接触,与滚轮接触近视线接触,假设滚轮恒速500r/min,直径50mm,摩擦系数为0.2,薄片长100mm,重量忽略不计(不知道的参数都可假设),求薄片离开滚轮时的速度。如果薄片经过滚轮后宽度变小(如之前宽40,经滚轮时发生边沿折弯宽度变为38),离开滚轮的速度又是多少?

网友A:
如果是工程问题呢,条件又不足,如果是物理问题呢,似乎条件也不足。
只好先假设一下,如果无打滑的话,离开时的速度就等于滚轮的线速度。

楼主:
条件不足均可假设,分物理和工程两方面解最好,望回答得详细些,为什么不打滑最后速度就是滚轮的线速度?谢谢

网友B:
滚轮 是用什么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轮 是用什么驱动的?

滚轮装滚轮轴上,是电机经带齿传动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工程问题呢,条件又不足,如果是物理问题呢,似乎条件也不足。
只好先假设一下,如果无打滑的话,离 ...

如果不打滑,是不是薄片足够长,离开时的速度才等于滚轮的速度

网友:
如果是工程问题呢,条件又不足,如果是物理问题呢,似乎条件也不足。
只好先假设一下,如果无打滑的话,离开时的速度就等于滚轮的线速度。
支持2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