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铆钉问题

楼主(2013-01-26):
最近用拉铆钉枪拉铆钉,出现很多不是在根部断开,老是在中间拉断,这是枪的原因还是拉铆钉质量问题?

网友:
应该是铆钉的问题,可以换不同的铆钉试试

网友:
先换个不同牌子的铆钉或以前用剩下的铆钉试试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一、发帖不上图;
二、说明不清楚;
三、铆钉中间和拉枪位置的关系搞不明确?

此贴必猜!

网友:
最近也发现很多这种问题,
说是钉的硬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