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原理图上的hp-40-ad30ym是什么含义呢

楼主(2013-01-26):
如图,望大家指点下小子

网友: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的图纸呀?

楼主:
意大利的图纸,钢厂的

网友A:
HP是high pressure 高压,40是管路通径, AD是碳钢, 30是压力等级,等同于SAE3000系列,YM是管路用途。最好你问厂家要他的标准,标准上很明确的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目测楼主刚接触液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楼主刚接触液压图纸

正是如此!告诉我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是high pressure 高压,40是管路通径, AD是碳钢, 30是压力等级,等同于SAE3000系列,YM是管路用途。最好 ...

解释的比较到位

网友:
实际上是配管要求,对系统安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