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钣金件中间那个155°的折弯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01-26):
如果单件生产的话,用什么方法来折可以保证刚好是155°?通常加工的误差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A:
用折弯机,做样板试折,试折好后调整好刀具的行程,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折弯机,做样板试折,试折好后调整好刀具的行程,一次成型

精度通常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是有所接触,现在还正在深入,我主要是摇车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是有所接触,现在还正在深入,我主要是摇车床的

那你亲眼见过折弯机做这种钣金件吗?

网友:
折弯机上有不同的模具,应该按照r半径来折弯。。。

网友:
数控折弯机可以做到,,,,单件只有试折,批量数控最好,,,,精度±1°

网友(点评):
数控怎么做到的呢?是先试折后找到合适的参数,再批量进行的吗?小妹真的不懂,大哥多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点评):
那上下模,都用什么样的呀?谢谢了

网友B:
楼主你想多了 这种折弯只要你把图纸给钣金工厂,人家都知道怎么弄的。
上模得根据你标注的折弯R来确定 下模一般是板厚的6-8倍

网友(点评):
请问大哥 这个折弯R是有限制的还是任意数值都可以啊?折弯时是不是V型槽上模不压到底来保证是钝角?真的不懂,希望大哥详细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
不压到底估计不能保证精度。材质决定折弯之后的反弹,一般情况下是±1°,楼上有位朋友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想多了 这种折弯只要你把图纸给钣金工厂,人家都知道怎么弄的。
上模得根据你标注的折弯R来确定 下模 ...

折弯R得看你的要求,无特殊要求通常R等于板厚或者和板厚接近,折弯时一般不会压到紧贴下模的 ,是靠上模下降的高度来控制折弯角度的,一般数控折弯机根据你的折弯 角度会计算出这个高度的,考虑到板材的回弹一般这个数据会在折第一件时会根据实际情况稍微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亲眼见过折弯机做这种钣金件吗?

我们厂里都做钣金件也做机加工,上模根据你图纸要求选择R的大小,下模一般是V型槽,槽宽一般选择板厚的8倍,如果直接压到底的话基本就是90度直角,控制好上下模的距离,90---180度的任一角度都没问题,
如果机床本身没什么问题,同样的板厚,同样的材质,调整好上模后,折出来的角度基本没什么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里都做钣金件也做机加工,上模根据你图纸要求选择R的大小,下模一般是V型槽,槽宽一般选择板厚的8倍,如 ...

那上模是有一套不同R的系列吗?通常用的上模对应的R都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模是有一套不同R的系列吗?通常用的上模对应的R都是多少呀?

上面是刀,下面是模具,你可以按照
650S2L÷V
S为板厚L为板高v为折弯距离
折弯机上面有你自己可以看到下模按照你折弯v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模是有一套不同R的系列吗?通常用的上模对应的R都是多少呀?

这个应该不是吧,我看我们厂里就一套,就是所谓的"刀",

网友:
建议楼主多去车间转转,和操作的师傅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用普通折弯机要多调几次行程开关,用数控折弯就很方便了,按几下按钮就行。

网友:
量大就开模具冲

网友(2013-03-11):
这个很简单 ,数控折弯机当然小kiss
普通折弯机 按照经验参数表   选择合适的压力值,先试折一下,用万能角度尺测量后,再重新调节压力大小,矫形
一般误差在 ±1°

网友:
折板机,单件的话,随便折,产量的话,就得做个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