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锥度上车R时的编程

楼主(2013-01-26):
  不知道怎么处理待高人指点!!
   高颈法兰锥度面根部的 R数控车时为什么会点有凹陷?

网友A:
圆弧应该和锥度相切,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相切点坐标计算有误差,用软件辅助编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应该和锥度相切,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相切点坐标计算有误差,用软件辅助编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嗯,谢谢。您的意思就是说要算出相切点的尺寸,然后输入相应的程序??
不知道 哪种软件好搞这个啊,可以举例编程让咱学习学习吗,现在就是知道尺寸,也不知道 怎么写程序了??新手来的

网友:
用CAD直接画,标出尺寸就行

网友:
用倒角功能

网友:
凹进去了说明你的w编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