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请教

楼主(2013-01-26):
近期需要做一台自动扭力检测机,被测件扭矩值最大在400N.M左右,考虑安全余量,测试机的能力范围我想定在800N.M。测试速度在一分钟一转到三分钟一转的范围内。
请教大师们如下问题:
1. 有成型的该类测试机吗?哪家的好(至于机器是否适合工件尺寸--我可以去厂家去查--如果有--在网上我没看到合适的厂家,只有台湾有一家,不过他们还不积极)。
2. 自己做,自动驱动部分选什么形式的电机合适?--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3. 有无能提供这么大的扭力输出的减速器+电机一体的减速机?主要想减小体积。
4. 减速机的输出轴和连接套(连接减速机遇被测工件以驱动其旋转)的连接什么形式更合理? 平键(本人没计算经验,看书后能算但不知对不对,但感觉平键能力不够,除非做的很长),花键(感觉成本高),内外六方,或四方(感觉减速机厂家不会提供,要不就会很贵)。。。

本人初入此行,还望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输出转速在0.3-1转/分的减速机,和理论计算84瓦以上的电机,且能调速的。
需要减速机的速比很大的。
这个先搞定,其它就好办了!

网友(点评):
功率小了吧,不过看是被测物体的材料特性,按照我们做机械的算,功率一般在2.2kw,可以采用变频电机+减速机调速。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每分钟0.3-1转很慢的,减速机速比太大了。我以前做过个一个收卷机,要求收料速度也是每分钟1转,后来我用的是力矩电机,直接没用减速机。不知道力矩电机对你这个能用不。

网友:
都是能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输出转速在0.3-1转/分的减速机,和理论计算84瓦以上的电机,且能调速的。
需要减速机的速比很大 ...

如果所选的电机的额定扭力输出能满足要求,是不是其额定功率就应该满足呀?

网友(点评):
功率=扭矩*转速。 扭矩=功率/转速,如果扭矩定了,转速越高,需要的功率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分钟0.3-1转很慢的,减速机速比太大了。我以前做过个一个收卷机,要求收料速度也是每分钟1转,后来我用的 ...

技术参数又进行了修订,是每分钟17度--更慢了。谢谢你的答复,我会查阅下力矩电机的手册,但我不确定是否可以。

网友:
推荐选用行星减速机+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分钟0.3-1转很慢的,减速机速比太大了。我以前做过个一个收卷机,要求收料速度也是每分钟1转,后来我用的 ...

力矩电机和伺服电机区别在哪里,我最近在搞一个旋转的结构,项目经理说要力矩电机,我没有用过,性能和价格,请教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