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与回油路之间的节流阀起什么作用哦,有图

楼主(2013-01-26):
如图

网友A:
停泵后 手动油压卸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泵后 手动油压卸荷

感谢大侠

网友:
电磁换向阀5用来泄压,在没有电或件5阀芯卡死情况下,手动节流阀4来应急。

网友:
手动卸荷

网友:
用来放蓄能器里的油

网友:
停机后 手动油压卸荷

网友:
  从图上看主要是为维修更换蓄压器和及其同管路器件时用釆卸压力用。

网友(2014-08-20):
手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