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加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2013-01-27):
45钢轴,在工件轴向中间部位插铣腰形键槽,长度10,宽度3   0.025 0,深2,使用钻铣加工中心,使用的是OSG两刃键槽铣刀,刀具刃宽公差OH1( 0.020  0.005实际0.01),在主轴上测量刀柄回转跳动0.005,铣刀回转跳动0.002。加工使用钻头打出定位孔后一次切削到位。油切。按照手册推荐速度3700/70,现在问题是切完后宽度不对,偏大,实际测量有3.035,大家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A:
从楼主描述看,楼主也是老手了,基本思路赞同,尺寸偏大还是加工不稳的表现,楼主尝试下面的几个方式
1、铣刀伸出长度缩短;
2、进给适当加大;
3、分两次进刀;

网友B:
既然使用加工中心,为什么不用2.5的刀加工3的键槽,尺寸、光洁度都容易保证,你用3的刀做3的键槽,光洁度尺寸都不容易控制

网友(点评):
对了,刀具的切削原理就是这样的,顺逆铣有让刀和顶刀的切削分力,刀具直径大长度短的时候不明显,直齿不如螺旋齿明显。所以:最好是用小一点的刀子铣、扩两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使用加工中心,为什么不用2.5的刀加工3的键槽,尺寸、光洁度都容易保证,你用3的刀做3的键槽,光洁度尺 ...

宽度不能保证。当切刃以单边切削中会存在让刀的问题,宽度控制是个问题,且刀具磨损也大。

网友(点评):
你用键槽铣刀直下也肯定让刀,你说的才大0.035算好了,不如用小点的刀兜出来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描述看,楼主也是老手了,基本思路赞同,尺寸偏大还是加工不稳的表现,楼主尝试下面的几个方式
1、铣 ...

谢谢夸奖。不敢当。你所说的方法我都尝试过,缩短刀长会干涉到回转工作台,现在伸出夹头10毫米,但效果差不多。下面准备用平口卡钳夹住再试验下。分两刀切的话在侧面会有轻微的台阶刀痕。台阶上部宽度超差,下部就是好的。用销规一塞就看出来了。做成产品送客户那里一定会退货的。现在想到是不是可以先找个2.9的拉个毛刀再用3.0拉精刀。下午准备两个方法都试验下。有了结果会发上来再讨论。

网友C:
让刀造成的,一刀下去精度很难保证,建议你分两刀,第一刀用小直径铣刀加工,会留有一些接刀痕,深度留余量,换平底铣刀再清台阶,第二刀加工量很少,让刀情况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刀造成的,一刀下去精度很难保证,建议你分两刀,第一刀用小直径铣刀加工,会留有一些接刀痕,深度留余量 ...

呵呵,刚才按照这个方法试验过了,结果很好,槽宽控制住了,可以做到通规通,止规止。谢谢……

网友(点评):
客气了,恭喜你了

网友:
恭喜了  找到答案了
不过要提醒的是:对槽宽有要求是情况下视情况,分好粗精加工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