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目前火电厂的粉体输送更改掉

楼主(2013-01-27):
我是苏州的,构思已经完成。

网友:
俺是卖鸭蛋的,鸡还木有养。

想将鸭绒换成鸡绒。

xx,你看怎么样?

网友:
就是普通气力输灰系统吗,不会有啥特别的地方,电厂用,钢厂用,化工厂用,

核心问题是做可靠了,故障少,不堵,这就是能力,

高炉喷煤也是用仓泵系统,要求特别可靠,

因为技术现在普及了,利润也没有多少了,

我选型常用这些东西,大型除尘器输灰,氧化铝粉末输送,高炉喷煤,都用过,

网友:
接触做过火电厂的除灰泵

网友A:
水力除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力除灰

水力除灰好像太落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