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 磨后工件有磁性

楼主(2013-01-27):
无心磨 磨后工件有磁性   两个工件粘在一起  是什么原因呢   会对工件的跳动产生影响吗??

网友:
磨工有退磁机,干磨工的师付代的手表隔段时间就得退磁。。

网友:
再有就是量具,工具也是、需退磁的

网友:
无心磨又没有磁极怎么可能有磁性呢?

网友:
请问一下,是不是平面磨的零件也要退磁啊!

网友:
磨削的零件大多都是需要退磁的

网友:
磨削热量 + 地磁

金属材料为何在热切割后会产生磁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182

网友(2013-03-31):
应该是材料的问题吧??又不是平面磨用了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