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轧机的夹紧装置图,其中的安全阀必须使用吗,还有那个液压锁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3-01-27):
安全阀是100bar,三通减压阀是50bar,当压力比50bar高些的时候就该溢流了。。。。不明白。还有那个液压锁与两位四通电磁阀怎么配合使用。。。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
溢流阀应该是对定位后锁紧压力溢流的,考虑的应该是轧机工作状态下对锁紧缸产生的反向压力
液压锁就是保证缸体在任意位置停止并锁紧,对应的应该是不同轧制孔型要求可以进行缸体伸缩量调整用吧
自己也在学习中,一点个人见解

网友:
超过50减压阀才打开开始工作,安全阀自然要高于100,至于双向液压锁自然是锁紧缸了,位置精度高

网友:
液压锁是不是放置管路出现问题后液压缸定住的?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竭诚为您服务3220357@qq.com
这个原理图的设计没有问题,具体咨询设计公司.

网友:
减压阀是提供一个稳定的压力,不管外界怎么变化,减压阀提供的都是50的压力输出。,关于溢流什么事情?

网友A:
这个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啊!

网友:
安全阀是对油缸的反作用力进行保护的,和减压阀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轧制力异常的时候,超过100公斤无杆腔就会迅速卸荷啊,否则堆钢甚至缸盖掀掉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啊

网友:
1楼回答正确  设计没有问题 溢流阀用于负载给予的反向背压   减压阀是系统压力   锁紧缸  锁紧缸  没锁怎能叫锁紧缸呢

网友:
安全阀是100bar,三通减压阀是50bar,当压力比50bar高些的时候就该溢流了。。。。
这句话错了!谁告诉你的?
应该是工作正常压力是5Mpa,当压力憋升至10Mpa的时候溢流阀才会工作!平时溢流阀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