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断了冲头的数冲模具一般怎么处理?还是有人收购?

楼主(2013-01-27):
咨询下,断了冲头的数冲模具一般怎么处理?还是有人收购?

网友A:
可以送回模具厂家修理啊  修理的费用比重新做新的肯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送回模具厂家修理啊  修理的费用比重新做新的肯定便宜

断了的能修理么?是焊接的么?还是其他工艺?强度呢?

网友:
其实冲头断了返回厂家一般是给换个冲头,毕竟模具其他部分还是好的,厂家知道用什么材质 要做什么热处理 最后硬度要求多少 他们最清楚

网友(2013-06-22):
我们也是给厂家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