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补问题:双曲线、抛物线或样条曲线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3-01-27):
各位高手,请教直线插补用G1,圆弧插补用G2或G3;如果是双曲线、抛物线或样条曲线用什么指令。谢谢回复。

网友:
看数控编成说明书,或宏,或已有曲线拟合.

网友:
百度百科:
G06------抛物线插补
G07------Z 样条曲线插补

你的系统不一定有这个功能。像楼上说的。宏

网友A:
有些系统有指令,有些没有。这要具体到系统才知道,编程手册上会讲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指令,就只能用小线段拟合了。

网友:
直接电脑自动编程,随他什么曲线,轻松搞定。。。

网友:
用宏程序要方便一点。

网友:
看什么系统啦!

楼主(2013-03-01):
引用 网友A:
有些系统有指令,有些没有。这要具体到系统才知道,编程手册上会讲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指令,就只能用小线 ...

大侠说的小线段拟合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或提供一些学习资料;我是初学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编程软件生成的程序就是小线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