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轮/齿轮/链轮孔径大小的确定

楼主(2013-01-27):
      在设计中,带/齿/链孔径由轴的使用条件和结构要求决定,但有些时候为了结构紧凑,尽量要求外径D尽量小,孔径d尽量大,即轮毂厚度尽量小。轮毂主要受扭,是不是设计中视轮毂为空心圆柱,只要其满足抗扭强度即可。
    带轮孔径可由机械手册直接查得,为一个取值范围【实心轮:V带D=1.8~2d,平带为D=2.3~6d】,【腹板轮则D1(中间凸圆直径)=1.8-2d】,同时手册还给出v带槽根圆D与孔d间的厚度值a(手册标明为参考),平带a=0.005D+3mm。同步带则给出节根距和节顶距。
    链轮为轮毂厚度计算公式【实心:h=K+d/6+0.01D2(分度圆直径D2),腹板:h=9.5+d/6+0.01D2】
    齿轮【实心:圆柱齿为键槽底部与齿根圆距离大于2m(模数),锥齿为键槽底部与小端面齿根圆小于1.6m】,【腹板a=2.5~4m但不小于8,D=1.6~1.8d】
     上面有几处用词不准确请参看成大仙的圣经手册,那些1.6,1.8的系数怎么来的?经验?实验?还是。。。。。

网友:
      做机械设计,画图,要想画的明明白白,材料力学那点理论是远远不够用的,不得不从别的专业,比如土木专业哪儿借点结构力学的理论来使用,就是这也远远不够,最多只能解释20%的结构,另外80%的内容只能靠弹性力学了。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很多数值,都利用的是弹性理论计算的结果。所以你别看那些系数,写起来容易,一点几二点几的,你照用一般没啥大问题,但想把它琢磨个明明白白,没有几年功夫是不行的。
    就像手机,不识字的农民都会用,按一下就能接听,但要把里面的东西研究明白,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所以机械设计这东西谁都能做,公交售票员没地方去了,就来做机械设计,哈哈,只要会画图,老实按手册上的来,做的东西,也看不出来比你的差多少,反正这是个快餐时代,好的设计要多少年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到那时候不知道你在哪儿呢……

网友:
弹塑性力学,呵呵

网友(2015-11-11):
几年后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点评):
13年的帖子,都被你挖出来啦,呵呵,机械计算还是要的,等有空吧那些理论计算的要好好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