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面形位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13-01-27):
零件形状如图三维所示,因圆锥面精度要求较高,我标注了一个圆跳动公差保证精度是否合适,A的轴心为基准

网友A:
这个跳动度要怎么检测啊?

基准A,只是一小段条线(轴线),如果实际检测跳动时,要怎么把整个工件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跳动度要怎么检测啊?

基准A,只是一小段条线(轴线),如果实际检测跳动时,要怎么把整个工件夹起来 ...

请教前辈,这个要怎么标才好,谢谢

网友:
看不懂,求解

网友B:
我也没看懂。那个Ф100孔深是多少?看2维没表示出来。三维看起来又不是通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看懂。那个Ф100孔深是多少?看2维没表示出来。三维看起来又不是通孔

那个100 是凸台 ,高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100 是凸台 ,高0.5

不好意思。是我看图没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100 是凸台 ,高0.5

是的,是个凸台,不知道这种圆锥要怎么标注保证精度啊

网友:
工件如果长成这样,那么DIA 100的小圆柱与圆锥面,是车削成型的吧。把整个方形工件,用四爪夹在车床上,精车出DIA 100的圆柱与圆锥面,是吗?
个人觉得,如果圆锥面与DIA 100圆柱是同一刀车削成型的(精度好的车床),那么这两个形体之间位置的关系,应该可以保证。
但是,它们与整个正方形底座的位置关系精度,要求是多少呢?这个跟夹具精度关系比较大。

网友:
这是球面吧。
基准要根据装配关系和功能要求来定,然后用轮廓度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