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类零件内孔磨削

楼主(2013-01-27):
附件是零件的图纸,磨削的定位基准已经选择好了,锥孔相对2个定位基准有0.005的跳动要求,请教这个零件的夹具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关键是磨床的扭矩怎么传递给零件。麻烦哪位帮我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外圆也要磨,我建议先磨孔,再磨外圆

网友B:
先磨两个定位!然后用轴瓦支持基准磨内锥,台钻主轴就是这样磨的,工装,机床都简能陋达到0.02以内

补充内容 (2013-1-28 19:18):
机床指磨床,相当老旧破烂

网友(点评):
0.02?车床都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磨两个定位!然后用轴瓦支持基准磨内锥,台钻主轴就是这样磨的,工装,机床都简能陋达到0.02以内

机床的扭矩怎么传递给主轴呢,因为这个时候无法直接夹外圆,否则过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圆也要磨,我建议先磨孔,再磨外圆

先磨孔在磨外圆,基准反了,锥孔的跳动测量点在远离端面300m处,内孔定位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C:
双V支撑,上边压轮。
卡箍卡尾部,不就拨着转了吗?或者压轮带动力,带着工件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V支撑,上边压轮。
卡箍卡尾部,不就拨着转了吗?或者压轮带动力,带着工件转。

谢谢了,再问下轴向移动的自由度怎解决?

网友(点评):
钢球在这时就能派上用场了。到用主轴锥孔专用磨床跟前看一眼就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的扭矩怎么传递给主轴呢,因为这个时候无法直接夹外圆,否则过定位。

动力的传递是在两个轴瓦之间的空位的适当位置加一个皮带轮,轴的后端要加一个支承(点接触)以防轴向后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