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忙之中拆了个德国快拆式微型无动力主轴给大伙学习一下

楼主(2013-01-27):
德国几十年前的无动力主轴与我设想的几乎一样,不用法兰盖压紧轴承圈壳的,密封是靠轴承盖自我实现,预紧则是靠主轴上一体成型的台阶实现,非常简单。主轴轴锁就是主轴上过中心打了个通孔穿根棍或者螺丝刀就能锁定轴方便松螺帽,螺帽是滚花加2个铣扁方,手指拧紧到后用薄开口扳手或者活动扳手一拧就可以了,非常简单。这个是主轴抱箍翻开哈付盖快速拆卸主轴,尾端与电机输出轴直连的。目前这个主轴我手感能感知主轴与轴套有轻微的轴向传动,估计在几丝,没打表,但是我手感还是有点数的,算它5丝以内吧,那个白色一字螺钉是低强度螺栓,用来预紧的,但是压圈间隙已经被用完了,所以需要换压圈才能消除这几丝间隙,看样子德国人当年也没仔细调整好还是用了几十年了轴承有一定磨掉产生间隙了,总之这个串动对表面铣削光洁度有影响的,需要调整技师来消除这可恶的轴向传动游隙。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有些不大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读下面的点评。

网友A:
有几个疑问:
1.什么是哈付盖,是不是half,
2.那个白色的螺钉是怎么对轴承预紧的,
3.那个开有十字槽的零件是不是弹簧夹头,

网友(点评):
一对背对背角接触轴承,轴承外圈抵住轴承套内台阶,最小间隔距离固定。 梯阶主轴,大头在刀具夹持端,另一头主轴顶头有螺孔。有个轴套套在螺孔轴端,主轴端面与用轴套定心的动力拨盘件有间隙,螺钉穿过拨盘拧入主轴

网友(点评):
收紧螺钉可以将两个轴承的内圈间距减小,使轴承无间隙并有预载荷。

网友(点评):
理解了一部分,对最小间隔距离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疑问:
1.什么是哈付盖,是不是half,
2.那个白色的螺钉是怎么对轴承预紧的,

上个图,不知道对不对,请彭老师指导。

网友(点评):
端盖处加个碟形弹簧更好,既能锁紧端盖又对轴承有预紧

网友(点评):
或者端盖与套分离,可以修磨套的长度来调整间隙

网友(点评):
HALF没表出来,我也不知道装在那里

网友(2014-05-26):
这个很简单的了

网友:
汽车上的前轮就是这样安装的,但是汽车负荷比较大用的是锥面的轴承

网友:
迷糊, 百度了一下,是不是类似于机械主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9-10-09):
这个结构好,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个用着看。

网友(2021-12-17):
这个图就比较明白了,这样预紧是不是如细牙螺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