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转速不宜过高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3-01-27):
个人认为是一般蜗轮材质为铜,所以转速过高容易磨损,可车间老师傅说还有别的原因,在此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传动效率较低,转速高容易发热

楼主:
谢谢!可没有其他原因了吗?为什么滚齿机工作台的传动要用铜的蜗轮蜗杆?是因为工作台的转速不用太快吗?

网友(点评):
因为角向位移需要高精度。跟传动效率无关。

网友:
摩擦接触面大,转数提高磨损加剧

网友:
转速过高,摩擦加剧 ,温度上升材料膨胀,易发生胶合等不良现象。

网友:
蜗轮和蜗杆接触为滑动摩擦接触,所有滑动摩擦都不能高速运作。7 @1 M: A3 L3 m9 Q

楼主:
受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