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泵壳体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3-01-27):
无意间在苏尔寿的网站上看到了这张图片,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泵的壳体上下两半一起加工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通常的箱体、壳体都是外孔大,内孔小而这种剖分泵是正好相反的,不知道究竟怎么加工的,需要特殊设备吗?

网友:
这是汽轮机吗?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据本人了解,目前还无法打到整体加工要求,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图片中也不能是分体加工后把合的,因为中间大腔部分要求的精度不能低,所以利用通常的加工方式很难达到实际要求。

网友:
有点像汽轮机的构造

网友:
应该是汽轮机的汽压缸,用数控龙门铣加工,有专用铣头

网友:
这应该是压气机的缸体。

网友:
这个是双吸离心泵。镗床可以加工

网友A:
这种分开加工是避免模具过大品质无法控制,需要保证的是叶片腔的外径和同轴度,其他尺寸应该无所谓应该可以单独加工。有轮廓度要求的尺寸可以合起来加工。只要加定位销或者划线就能重复装配。镗床或者车床可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开加工是避免模具过大品质无法控制,需要保证的是叶片腔的外径和同轴度,其他尺寸应该无所谓应该可以 ...

这样加工的话是不是要反复开盖很多次?

网友A:
如果修配外壳不需要的话,也就精加工的最后一刀而已,不用很多次
国内做应该要修配外壳,那就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配外壳不需要的话,也就精加工的最后一刀而已,不用很多次
国内做应该要修配外壳,那就多咯!

你的意思是说:先单独粗加工,最后一次加工把两半合起来。修配外壳是什么意思?是其中的一半坏了,然后重新配一个吗?

网友:
加工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我觉得分开加工的目的是为了加工好之后装配方便,一体加工也不是不能,问题可能是装配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先单独粗加工,最后一次加工把两半合起来。修配外壳是什么意思?是其中的一半坏了,然后重 ...

通过钳工修研配合两件东西,修配-Fix and f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钳工修研配合两件东西,修配-Fix and fit

基本上了解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分开加工的目的是为了加工好之后装配方便,一体加工也不是不能,问题可能是装配需要

一体的话就要修改设计了,要在端面上开个大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