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钨钢冲头,请教

楼主(2013-01-27):
本人现用弹簧刚不处理,14大32长装在压机上,没压几下就冲头变形了压的是钨刚,处理硬一点又裂了,还有什么材料既硬有带点韧的,或什么料怎么处理

网友:
请楼主讲清楚你的待压材料是什么?
硬度多少?
最小冲孔是多少?
一般我们解决冲头硬度不够有以下几种方式:
1)如果是细小孔的,更改冲头结构
2)如果是待冲压材料太硬,则会选择稍微好点的材料,韧性好又硬度的如:ASP23/ASP60(粉末冶金钢HRC62-65)
3)对冲头作表面处理(表面渗碳/渗氮)
等等方法有很多种!!需要具体对待!!

楼主:
冲头14 mm

楼主:
压的材料钨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