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辊棒用那种材料加工才好?请教

楼主(2013-01-27):
因为不会贴图只好上传一个附件
现在要加工一根辊棒,辊棒是用空心管做两头用圆钢焊接做轴承位置和链轮驱动轴头,以前是用45#钢调质和时效处理加工,表面镀硬铬,要求辊棒直线度、同轴度、圆柱度、要达到0.002m,可是时间长了辊棒容易变形,有人说用轴承钢管或者用20Crmo来做,求高手指教一下看看到底用那种材料做性价比更好些,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改成实心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实心轴吗?

chenqibin 你好,这根棍棒如果改成实心的重量太重了,外径86mm,轴承位置只有30mm。我担心实心辊棒的变形量更大,不知是不是这种结果。

网友:
轴承钢管是有的,20crmo的钢管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这应该是无纺布的轴辊,用解放初期的大炮筒来做最好,永远不变形!

网友:
60CrMo GCr15

网友:
GCr15 可以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帮我解决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