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是什么意思么,尤其是那个油缸

楼主(2013-01-27):
如图

网友:
双级双作用缸吧

网友:
三位四通换向阀两个,四个可调单项节流阀控制油路的速度

网友:
两套单独的液压控制系统

网友:
双级双向

网友:
油缸原理图可以这样理解:两个普通的双作用液压缸,两个后盖固定在一起。共四个油口,这样油缸的作用通常是:其中一个活塞杆端固定,通过两个液压阀的控制组合,另一端活塞杆可以有四个位置,。参见下图:

网友:
两个普通液压缸

网友:
好像也叫变幅油缸!

网友:
两个液压缸 叠在一起用,并能单独控制,可有4个位置

网友:
双输出油缸

网友:
双输出油缸,可分别控制,

网友:
是两个油缸做在一起的那种吧!就相当于两个普通油缸的那种吧!

网友:
两油缸刚性连接  估计是通过换向阀实现多个动作,  原来做过这样的方案  实现炼铜炉左右翻转!

网友:
这个图很简单啊,两个三位四通阀控制一个双出杆油缸啊

网友:
双输出液压缸的快慢速控制

网友:
这种油缸是增加行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