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VA和Kw的区别?

楼主(2013-01-28):
在工厂很多用电设备对于功率的标注不同,有的标注KVA,有的标注Kw,请教这两种标注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希望指点下!!

网友:
以下信息来自互联网:
在交流电路中,电功率的概念有三个: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KVA表示视在功率,它包含了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KW表示有功功率,Kvar表示无功功率。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换算还有一个概念——功率因数cosФ,有功功率KW=UIcosФ、无功功率Kvar=UIsinФ、而视在功率KVA=UI.(U-电压、I-电流)
在向供电局申请用电时应该填报你需要使用的有功功率,也就是需要多少KW就行.

发电机是本身做了功所以用KW,而变压器只是把一种电压变为另一种,它本身是没做功的,所以用KVA。

网友(点评):
那麼功率因素一般是多少呢,每個工廠都一樣嗎?

网友:
回答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
理解了,真是梦里寻你千百度!

网友A:
那麼功率因素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麼功率因素一般是多少呢

功率因数这个东西没有定数,视用电设备的性质不同而不同。一般电阻设备功率因数高一点而电感设备较低,实际电路中,功率因数应该是越高越好,达到1即是理想状态。白炽灯功率因数接近于1,日光灯略低一点,交流感应电动机空载时功率因数大约只有0.5,额定负载时大约0.7。较低的功率因数会浪费电能,所以为了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常使用并联电容器的方法来提高整个电网的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这个东西没有定数,视用电设备的性质不同而不同。一般电阻设备功率因数高一点而电感设备较低,实 ...

明白了,謝謝!!

楼主(2013-03-06):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这个东西没有定数,视用电设备的性质不同而不同。一般电阻设备功率因数高一点而电感设备较低,实 ...

在很多工厂的电站都有平衡感性元件的电感的电容器件,我是外行,说的不专业,请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很多工厂的电站都有平衡感性元件的电感的电容器件,我是外行,说的不专业,请大侠指教。

简单点说,纯电感电路中的电流滞后电压90°电角度,而纯电容电路中的电流超前电压90°电角度,所以电容可以补偿电感造成的电网效率低下。

网友:
多谢3楼的祥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