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加工的?社友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3-01-28):
在一个外径197,内径82.6,长600的管子上做下图所示的一个光孔和螺纹孔,如何加工?请告诉我需要的设备,不要单纯的说是铣的或镗的。

补充内容 (2013-1-28 16:45):
批量很小4件,材料40CrNiMoA

网友:
带动力头的  车削中心加工   很简单

网友:
很像液压上的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加工吧。这么大的孔,车削中心的动力头比较吃力。

网友:
钻床+数控铣床

网友:
做一把成型刀具 注意20°是密封角 数控加工

网友:
朋友这个零件是批量的 还是单件的啊

网友:
单件的话在数控铣上用一把18的键槽铣刀抠出圆孔,用角度铣刀倒角,在攻螺纹就行了。
要是在普通铣床上加工的话就得用工具磨做专用的刀具了,只要有道具什么都不是问题,除非干不动。

网友(点评):
攻螺纹?你有那么大丝锥?

网友:
不知道啥材料
如果是单件, 小批量   用立式加工中心   一把铣刀 一把螺纹铣刀 数控编程可以铣出成品,
如果批量    加工中心  钻头钻底孔 N把镗刀扩孔   阶梯镗镗倒角, 最后螺纹刀铣螺纹

网友:
批量大的话,做把成型刀 一次干完孔,倒角,然后銑螺纹。
加工方法还是挺多的。 设备还是用加工中心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