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个非标项目,需解决固定在转盘上液压夹具的动力问题

楼主(2013-01-28):
请教各位朋友,

本人现在在做一个非标项目,需解决固定在转盘上液压夹具的动力问题,在网上看到有那种旋转接头,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我想要的那种功能:两条液压管,通过旋转接头连接,一边是固定的,另一头可以跟着转盘旋转,这样子,转盘旋转的时候液压油管就不缠绕了。

网友A:
可以解决,主要是看转速和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解决,主要是看转速和压力

请问,有没有真实的相关工程实例视频让我看看呢

网友(点评):
网上有好多,自己搜索下,原理性的可以查看下 手册

网友:
我前几天和旋转接头厂家联系过,手头有人家的QQ394094618,你咨询一下

网友:
用旋转接头可以的,有高速的,也有高压的可以选择,看你的要求

网友:
旋转接头有标准有系列,网上搜吧。

网友:
旋转油缸   可做四油路

类似这个   可以设计下

网友B:
用旋转接头时可以的,根据需要选择就行,也可在转盘中间自制密封油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旋转接头时可以的,根据需要选择就行,也可在转盘中间自制密封油腔。

自制密封油圈,价格会不会有点贵啊

网友:
气路的我用过,液压的可能会有泄露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好能把气路的那个简图发一个给我看看吗?

网友C:
给你个人你自己去联系吧,就说无锡先驱介绍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人你自己去联系吧,就说无锡先驱介绍的就可以了

我也用过这家的旋转接头,价格比较贵!

网友:
就这个价,进口更贵。

网友:
电路的话有电滑环,液压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