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3-01-28):
请问各位如下图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1)如图2箭头所示四个斜面中,内表面的精度需要保证
(2)如图一箭头所示斜面的孔位置精度需要保证,且整个零件截面类似T形
图1

图2

楼主:
请问除了钣金工艺还有没有别的加工方式

网友A:
做成几个小件组装吧。
要不5轴机床加工。
T形肩膀下的圆角还是去掉吧,我觉得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几个小件组装吧。
要不5轴机床加工。
T形肩膀下的圆角还是去掉吧,我觉得不好加工。

圆角是可以去掉的,请问五轴加工可以保证斜面精度要求吗

网友(点评):
再怎么也用不了五轴,四轴足够了。

网友:
楼主指的主要是那个斜面上的孔吧?请问万向摇臂钻可以不?

网友:
用加工中心,能保证精度。

网友:
这个零件使用万能摇臂铣床就可以加工的

网友:
钣金的话做起来可能费事,我看好像板挺厚

网友:
零件是铸造么?用夹具定位后,钻孔,然后再绞一下。

网友:
万能铣床配合分度头可以解决

网友(2013-03-24):
别动不动加工中心,楼主先说这产品多大,要求多高。

网友:
不知道零件有多大,是不是考虑先线切割下料,再上铣床或铣加,线割好处是精度保证而且可以套料

网友:
还是分成几个组件吧

网友:
可以先铸造不呀?

网友:
三轴加工中心就可以保证精度了,关键是定位基准问题,斜孔可以另制作工装来加工!

网友:
有批量的话,斜孔加工,可以制作工装,用钻车加工即可。

网友:
五轴肯定能保证精度了哦,不知道楼主有多少的量哦,我可以给你介绍的,q53062378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