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塑性接触问题

楼主(2013-01-28):
请问两物体接触,下面的塑性变形,上面的弹性变形。但是最后出来的应力云图中怎么只有上面的应力分布啊?

网友:
好像材料力学讲的时候都是讲的弹性材料   塑性的没注意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啊?急啊!先谢啦!!!

网友:
因为是塑性变形呀,没有回弹的作用力,当然也就没有应力了

网友:
你显示下下面的残余应力

网友(2013-03-25):
要分是主应力还是等效应力的啊,说法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