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球面如何加工

楼主(2013-01-28):
我公司需要用到铝制凹面反射镜,但是在网上搜了下能做的供应商似乎比较难找。是不是这种加工难度比较大?我们需要的内球面曲率半径300mm,反射镜直径50mm,有大侠能做的话也请直接联系我。qq176063407 谢谢啦!

网友:
贴个图吧,亲!

网友:
以前加工过无影灯上的曲面,但不是球面,也不难

网友A:
是光洁度要求高吧,这样的话,成本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光洁度要求高吧,这样的话,成本很高的

请问提高光洁度有哪些方法呢?磨光能达到镜面的要求吗?

网友(点评):
铝磨不到镜面的,

网友(点评):
有的铝可以抛光到镜面,6061就可以

网友(点评):
一般做法是腹膜,直接加工取得比较难。当然你有钱可以买的,这年头又要好,有便宜难啊 。

网友B:
怎么夹紧呢  四爪卡盘   数控车    不知道能不能行  没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夹紧呢  四爪卡盘   数控车    不知道能不能行  没干过

主要是镜面有要求,反面可以按需要做一些方便夹紧的改动吧

网友:
这个可以,就是贵了点哈

网友:
这个可以采用反射天文望远镜的制作方法 ,精度估计远远比你这个高!

网友:
铝做反射镜反射面要有镀层的,否则表面达不到光亮度。

网友:
是光洁度要求高吧,这样的话,成本很高的
请问提高光洁度有哪些方法呢?磨光能达到镜面的要求吗?

抛光或者覆膜

网友(2014-07-24):
北京海普瑞森公司的单点金刚石车床,加工您这样的工件,是没有问题的。什么反射镜都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