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鼻成型器上包装膜走偏一般要怎么调整?

楼主(2013-01-28):
请教各位包装机师傅,象鼻成型器上包装膜走偏一般要怎么调整?

网友:
注意成型器 和 包装膜  包装速度  走偏的话 在微调一下成型器

网友:
是不是成型器的中心不对啊,你可以再进膜的地方,把膜限位下看看

网友(2013-05-14):
拉模时候的拉力受力不均也不能排除

网友A(2013-09-04):
在放置包装腊的地方加上轴向调节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放置包装腊的地方加上轴向调节装置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