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传动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3-01-28):
大家好,小弟是做冲压和钣金加工的,对机械感兴趣,不过水平就不敢提了,知道各位乐于助人,请帮小弟看看下面这个东西如何改进:

鉴于刚看了一个贴表示提问要说清楚,我就尽量说清楚一点------------

这是一个家具厂朋友之前买的多头圆雕机部件,是第四轴(控制工件旋转)的传动杆,输入端是一个伺服用同步带连接的,现在是放在传动杆的一头。输出端也是用一样的同步轮+同步带连接减速机。

现在状况是使用时,轴会轴向左右移动,并且导致支撑座中的滚针轴承损坏,我觉得这个结构有问题,一个是应该把输入端放在传动杆中间,以平衡杆的受力,减小变形。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传动杆轴向移动的原因?如果不是,还应该做哪些设计修改?

如图示:

网友A:
肯定要做个轴肩左右固定轴啦

网友B:
把输入端放中,我不知道避免轴左右移动,但有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减小轴所受的扭矩,假设第一个输出反作用轴一个M1的扭矩,依次类推,由图可知有三个输出,分别假设有M2,M3.同样我们假设匀速(合力为0).那么在输入端附近那段轴受到的扭矩大小为M1+M2+M3.如果你放在中间那就没有那么大了,这样可以减小轴的半径。至于左右移动,可能是受力力的作用,我建议你的输出端不要同个方向,看能不能靠输出端产生的轴向分力相互抵消,或者是其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端放中,我不知道避免轴左右移动,但有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减小轴所受的扭矩,假设第一个输出反作用轴 ...

感谢解答,只是这个是机器上原有的部件拆下来修的,改成反向基本不可能,只是看看怎么能做得好一点。我现在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轴向左右跑……可能是支撑座轴承坏了?或者安装的时候没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做个轴肩左右固定轴啦

谢谢,我现在就打算给他两头加个东西顶住(好像车床尾座那种)

网友C:
输入输出的同步带轮位置改一下,会合理一下,减小轴所承受的扭矩。至于轴左右窜动,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轴承磨损了,当轴受力时,不可避免的就会左右窜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的同步带轮位置改一下,会合理一下,减小轴所承受的扭矩。至于轴左右窜动,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轴承 ...

谢谢解答,有道理,我看看做完之后换了新轴承会不会解决问题。另外他现在是普通的滚针轴承,因为是雕刻木料的,很多木屑会钻到轴承里,打算换成带内衬的那种滚针轴承。

网友D:
看了你的图纸,你不仿这样来做比较更合理,去掉3个挂脚及轴承,保持5个就足够了,这样便于安装,件越多水平高度越难调整.你采用的是市场上釆购的标准光轴,它的公差较正不适合装轴承,你可以改成收紧套的结构,因为套可以根据轴的公差来做配合。至于因有轴向窜动,是因为你没有做控制轴向的装置或者说定位吧。这是我常用的一个结构,很适合你的装置。另外动力是可以安排在顶端的,这样便于安装和维修。就是不知道你用多大的光轴。

网友:
轴向有定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图纸,你不仿这样来做比较更合理,去掉3个挂脚及轴承,保持5个就足够了。你采用的是市场上釆购的标 ...

感谢大侠指点,我好好想想消化一下怎么做,感觉应该适用。谢谢,另外这个轴是19的轴,想找匹配的轴承确实不好配。

网友(点评):
这样你可以做内径19的,收紧套做成内孔22的就行了。

网友:
新手不懂,抱着学习的心进来瞧瞧

网友:
这个设备要是输入功率大,负载较重的话,我感觉这个设备肯定不行的,轴的左右移动,对轴承损害很大,同样的也很大程度上影响轴的使用寿命。通过工程的受力分析,在轴的中间某个位置作为输入是可行的,但是我感觉不是最佳的方法的。可以考虑在轴的两端同时加上同步的输入动力的装置,这样的话更有利设备的正常话使用。

网友:
加个锁紧螺母不就好了

网友:
轴的一端做台阶轴用两只向心推力滚柱轴承限制轴向窜动,一根光轴和5个轴承座支撑本身设计不太合理,原因是装配时5个轴承座的轴心不可能调的十分同轴,这样是轴承损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
轴向窜动的问题,肯定是在轴向上没有定位装置或者说有但是被破坏(比如轴用弹性挡圈崩掉了);至于轴承损坏的问题,有多个方面原因可以造成,从这个案例上将,首先是轴承座太多了,过定位,安装难度相当大,很容易造成这些轴承的轴心不在一条线上,转动后造成轴承承受弯矩等;其次可能如上面某位说的是木屑进入造成磨损,这个可以采用带防尘盖轴承或者增加轴承护罩等等;再有一个,可能是轴的强度不够,轴的变形导致轴承会磨损。。。

网友:
加个定位,但你机构可能有的地方受力不均,即使加定位保证不左右串动了,有的零件可能还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2014-02-23):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图纸,你不仿这样来做比较更合理,去掉3个挂脚及轴承,保持5个就足够了,这样便于安装,件越多水平高 ...

朝阳大哥  我问你个问题哈 你这么设计当光轴时候轴套和轴承内圈同时也跟着光轴转是么?也就是说这三者之间都是过楹配合 是这个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