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小孔加工,求助

楼主(2013-01-28):
现需要在12毫米粗20毫米长的钢棒(321不锈钢或其它奥氏体不锈钢)的一端加工一直径3.4毫米锥角45度的锥形孔,底孔直径1.2毫米。要求配上相同角度的塞子后能够闭气。结果用了冲孔、铰孔等方法就是不能达到要求的闭气效果。

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望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了。有谁有这个加工厂手段也可联系。skyfling@163.com

补充内容 (2013-1-30 11:45):
塞子也是不锈钢的,现在是曲线磨磨出来的。

网友A:
塞子精度如何?孔研一下试试。没做过这样要求的活,纯属猜想,望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塞子也是金属的么)要能密封,那要接触表面达到多少的粗糙度才能够啊?

网友(点评):
现在关键是锥孔带棱(不是连续的圆锥面)

网友:
我的天,09年注册的现在才发一贴,楼主真乃潜水高手。

网友(点评):
观察的很仔细啊!

网友(点评):
估计是以前注册的账户丢密码了,刚找回来,呵呵

网友(点评):
以前密码丢了

网友:
铰过的空再加一道滚光。

网友:
这种结构在炮弹引信加工中被普遍使用,名称叫调节栓孔,控制炮弹是在地面爆炸,还是在地下爆炸用的,在每月成千数万的零件生产中,都是用机铰刀加工的,使用粗精两把铰刀,一次检验合格品率可达90%以上。密封不合格的,再用铰刀手工修一下。铰刀设计时,机铰刀设计成接近最小尺寸,手工修的铰刀磨成最大尺寸。我们刚开始时也在这上面吃过苦头,掌握窍门以后就好了。但对刀具的角度要求一定要控制好,否则是很难保证密封的。

网友(点评):
六角车真乃高人也

网友:
在涂布胶阀针筒中有应用这样的密闭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生产过燃气热水器的供气阀,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后来发现是阀芯导向段与密封锥面不同心。调整后问题解决。
另外密封面的粗糙度也很重要。
建议先了解一下产品的用处,再决定怎么解决问题。密封件是偶件,哪一个没做好也不行

网友:
一个建议,能不能把塞子和锥孔对研,不知能不能达到密封的目的,但互换性肯定不好

网友:
阀体类的孔也是用铰刀绞的。关键问题你这个要求是多大气压下密封的!

网友B:
你用什么设备加工的。如果要求压力大的话,可能要磨。
要测量你的锥度跳动
要是要求不高的话,我就可以给你做。前提是要有一定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子精度如何?孔研一下试试。没做过这样要求的活,纯属猜想,望楼主早日成功!

塞子也是不锈钢的,用曲线磨磨的锥面,精度也可以。塞子大端有0.3毫米的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设备加工的。如果要求压力大的话,可能要磨。
要测量你的锥度跳动
要是要求不高的话,我就可以给 ...

要求和相应的不锈钢塞子配合,0.6兆帕气压,水中检验漏气泡不连续(也就是一秒钟三个,当然一个不漏更好),数量每批两百件价格不是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和相应的不锈钢塞子配合,0.6兆帕气压,水中检验漏气泡不连续(也就是一秒钟三个,当然一个不漏更好{ ...

你把图纸给我,我看看。0.6兆帕,应该不大啊。还有塞子图纸,我都看看